程序烧录成功了,led不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0-21):
刚买的普中的A2开发版打算学习单片机,为啥我程序烧录成功了led不亮呢?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可以试试led=1呢!

网友:
还没来得及点亮程序就结束了,改成这样就可以了
#include
***it led=P2^0
void main (){
    while(1){
         led=0;
   }
}

网友:
用的普中的仿真机,8个发光二极管通过470欧的电阻直接接在了P2口上,stc89c52复位后是准双向模式,罐电流可达6mA足可以驱动发光二极管。

网友:
第二条语句打错字了,是***it led=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