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个电路的40mA保护输出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10-21):
电路设计用到这颗芯片,请问各位大神这个电路的40mA保护输出的原理是什么?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以CZT5551为例简单说说:整个电路输出电流是通过三极管CZT5551和电阻12.1欧姆流出的。由于在三极管的b-e结与电阻12.1欧姆并接二极管BAV99.  bav99内部有的两个PN结,导通电压大约是1.1V左右,因而使三极管的基极与输出之间的电压固定在1.1v左右。当输出电流大于某个数值,电阻12.1欧姆上的压降增大,三极管的b-e结电压就减少,三极管的基极电流ibe就减小,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b不变,三极管的输出电流ic = b * ibe 就减小,输出电流就减小了。形成一个负反馈控制。

网友:
bav99内部有的两个PN结,此电压大约是1.1V左右,12.1欧姆电阻压降 + 三极管的B-E 结的电压之和就限定在1.1V之内。

网友:
上面说的挺对,所以你算限流,就是两个二极管的导通压降减去三极管的VBE电压,再除以12.1R

难点在于:从芯片6脚出来的电流流向是怎么的?电流不是通过6脚流啊,是通过70V到三极管,到12.1R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