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X1K 的 I/O 脚驱动能力的IOH、IOL 分别是多少?

楼主(2022-10-21):
关于 ACEX1K 的 I/O 脚驱动能力. ALTERA 计算功耗的 datasheet 中:对 ACEX1K器件, PDCOUT (power of steady-state outputs)的计算就是根据 IOH, IOL 来计算的, 能否告诉我 ACEX1K 芯片的 IOH, IOL 分别是多少?

网友:
关于 ACEX1K 的 IO 驱动能力,IOH&IOL 的大小可以从 ACEX1K 的数据手册中查到(ACEX. PDF PAGE 50/86)。

网友:
JEDEC定义了四种驱动模式:Class I~IV,其区别仅在于输出电流的不同:
• Class I:IOH≥8mA,IOL≥-8mA;并行终端负载
• Class II:IOH≥16mA,IOL≥-16mA;串行终端负载
• Class III:IOH≥8mA,IOL≥-24mA;并行终端负载
• Class IV:IOH≥8mA,IOL≥-48mA;并行终端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