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PCB的设计有何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2-10-21):
请问射频宽带电路 PCB 的传输线设计有何需要注意的地方?传输线的地孔如何设置比较合适,阻抗匹配是需要自己设计还是要和 PCB 加工厂家合作?

网友:
这个问题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 PCB 材料的各种参数,根据这些参数,最后建立的传输线模型,器件的参数等。阻抗匹配一般要根据厂家提供的资料来设计。

网友:
在进行布线之前,首先确定电路板的叠构。电路板的叠构的确定与电路设计的复杂度,电磁兼容的考虑等很多因素有关。要不然,后面又要更改!太麻烦了!

网友:
阻抗匹配一半根据PCB的叠层结构,介电常数,参考层,线宽来匹配,可以让板厂匹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