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 ADS 里面看任务执行的一些情况

楼主(2022-10-21):
如何在 ADS 里面看任务执行的一些情况 比如堆栈.

网友:
多任务环境下的堆栈,内存等信息需要调试软件的支持才可以实现。ucos 下有一个统计功能的模块,可以间接实现部分功能。

网友:
TwinCAT自动化设备规范(ADS)是独立于介质的协议,用于读写数据以及在TwinCAT内进行指令传输。
ADS路由可提供用于通讯链。ADS客户端在网络中可通过ADS与TwinCAT控制器连接。

网友:
ADS的所有访问的路径,不能有文中或特殊符号。
解决方法:你把ADS安装在C根目录下就可以。比如:C:\ARM\ADSv1_2。 还有运行ADS时需要以管理员身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