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UCK DC/DC应用中,如何减小输出电压的纹波?

楼主(2022-10-21):
在BUCK DC/DC应用中,如何减小输出电压的纹波?目前用的是12V转5V,纹波还是不够好。* y# J6 B% D9 q$ U

网友:
将电感感量加大,输入输出电容靠近IC,容量值再加大一些,

网友:
加强高频滤波,加大电容或者挪动电容位置,另外就是考虑一下,是不是电感的感量可以变化。

网友:
用Π型滤波,47UF+100UH+47U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