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E TDD band 吞吐量如何计算的?

楼主(2022-10-21):
LTE TDD band 吞吐量如何计算的?影响吞吐量的因素有哪些?

网友:
TDD band的吞吐量与以下几方面有关:
1、带宽
2、调制编码方式
3、上下行时隙配置
4、特殊时隙配置
5、CFI
6、支持的MIMO 情况相关
7、支持的CA情况相关

网友:
吞吐量测试时仪器端的下行功率需要设置为打信号,比如-60d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