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rom里面的程序用什么软件编写?

楼主(2022-10-21):
1:早期的应用MC68008P8 和AM27C512还有一个RAM芯片组成一个控制系统,程序应该用什么编译软件编写?
2:Eprom和EEprom里面的程序不用mcu能读出来,然后实现功能吗?

网友:
这是要抄板的吗?看样子,MCU应该是摩托罗拉的。可以用编程器,把程序读出来,复制试试。

网友:
必须找到对应的编译软件,像EASY68K,要用汇编写的!

网友:
EPROM我以前用的都是那种带玻璃窗口的,需要有个编程器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