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用待定系数法求插值多项式的系数,得出的图像不一样

楼主(2022-10-21):
    如图,我完全是按照书上的指令输入,可为什么得出来的图像不一致呢?并且这个图像和后文使用拉格朗日插值多项式法得出的结果一致。

网友:
    第一个点划线图,是用拉格朗日插值多项式算的。
第二个实线图,是待定系数法

网友:
    可能版本比较旧了,建议看近几年的书,有的模块升级了,比较老的书里面的效果跟目前的不同。

网友:
    谁说要一样啊!算法都不一样。拟合与插值使用的算法是不同的。
    x=[1:6]; y=[16 18 21 17 15 12];
u=0.5:0.1:6.5;
    V=vander(x);a=V\y';
    z1=polyval(a,u);
z2=interp1(x,y,u);
plot(x,y,'o',u,z1,u,z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