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显示器故障一例

楼主(2022-10-21):
    我的显示器自己不定时跳出菜单且自己调节。郁闷死了。但按键调节时又不管用。很频繁出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感觉像是里面哪里连电了似的。望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
    自己能够解决的可能有3个方面:
1.显卡内存问题
(重新插,清洁金手指,风扇是否正常.
    更新驱动,可以下载驱动精灵)
    2.连接线问题(重新插,检查vga或者dvi接口)
3.显示器问题(检查电插座是否通电.方便的话,接在其他电脑上看是不是正常)
    还不行一键还原.如果没有准备系统光盘,光驱可以使用.启动电脑按del键,在bios里设置成光盘启动,插入系统盘然后重启,基本是按步骤自动完成。
再不行,检查系统没病毒的话.只能是散热问题.用的时间长了,可以打开机箱小心清扫里面的灰尘,给风扇都加一点高级机油.针对的主要问题就是降低机箱内温度。

网友:
    需要清洁一下按键里的触点,或者是换新的微动开关.

网友:
    显示器高压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