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 和PACKAGE DESIGNER这两个工具的区别

楼主(2022-10-21):
    请教一下,allegro 下面有 SIP 和PACKAGE DESIGNER这两个工具,有什么区别? 只设计封装基板,用哪个更好?如果只是画Wire bonding图应该创建什么文件?
两个工具产生的文件 .sip和.mcm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如下图,利用Package designer新建工程创建单芯片的Wire Bonding图,应该选择哪种类型?求大神指教

网友:
    APD (Allegro Package Designer) -> Especially for Side by side DIE placement .
    SIP (System in package ) --> Especially for stacked  DIE with passive components .

网友(2023-02-07):
    同问,一楼回答的还是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