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频电路的布线走线如果全部飞线影响会小点吗?

楼主(2022-10-21):
请问高频电路的布线走线如果全部飞线影响会小点吗?

网友:
    那怎样算会大点?

网友:
    你画板子用什么飞线,高频板子之间连接用高频线。

网友:
    飞线?有些懵了,这个是不可以的。

网友:
    不要用飞线啊。

网友:
    看用途材质,处理的好可以的,飞线容易受干扰,实在要飞线用线质量要好,建议用硬线,线长度也要合理。

网友:
    只要不从高速信号芯片上飞线,基本不会有信号干扰,

网友:
    的给别人看你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