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过期了,怎么整

楼主(2022-10-21):
PCB板过期了,15个月左右,没有烤箱,是否可以提高炉温预热区来处理

网友:
    过期这么久?

网友A:
    焊盘有没有氧化,如果焊盘氧化了那就没办法,只能退回厂家帮忙处理,没有氧化的话还能将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有没有氧化,如果焊盘氧化了那就没办法,只能退回厂家帮忙处理,没有氧化的话还能将就用

    正解

网友:
    这么久,看一下表面处理,如果是OSP,问一下厂家吧。如果是其他的,看一下PAD有没有氧化。烘烤还是必要的了,久一点吧,90度24小时。炉温预热时间太短,而且温度已经很高了,再提高如果有水气,直接就分层了,不建议哈。

网友(2024-11-11):
    过期坚决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