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版本AD20如何查看PCB尺寸?小弟刚从AD13转移。

楼主(2022-10-21):
请问新版本AD20如何查看PCB尺寸?小弟刚从AD13转移。

网友:
没有用过AD20,建议换个版本。

网友:
ctrl+M测量尺寸,AD所有版本都是这个快捷键。

网友:
今天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不在原先的地方了。打开PCB文件,不要选择任何东西,在左侧或者右侧的侧拉栏 “Properties” 里面,可以看到原先版本中“board information”中的内容!

网友:
以直接查看板子信息,里面就可以查看板子大小。

网友:
    1.报告 ---板信息
或者
2.打开PCB文件,不要选择任何东西,在左侧或者右侧的侧拉栏 “Properties” 里面,可以看到原先版本中“board information”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