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上的补强是通过什么方式或工艺贴合在FPC上的?

楼主(2022-10-21):
FPC上的补强是通过什么方式或工艺贴合在FPC上的?

网友:
FPC上的补强一般备有一层热固胶。

网友:
要贴合补强板一般会在流程单上标注此工序,而且会在贴合补强工站下发FPC图纸,图纸包含FPC外型,补强外型,两者贴合位置。

网友:
手工贴补或是使用治具辅助贴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