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什么是过冲(overshoot)和下冲(undershoot)?

楼主(2022-10-21):
什么是过冲(overshoot)和下冲(undershoot)?

网友:
1、过冲就是第一个峰值或谷值超过设定电压——对于上升沿是指最高电压而对于下降沿是指最低电压。
2、下冲是指下一个谷值或峰值。过分的过冲能够引起保护二极管工作,导致过早地失效。过分的下冲能够引起假的时钟或数据错误。

网友:
对于上升沿是指最高电压而对于下降沿是指最低电压。过分的过冲能够引起保护二极管工作,导致过早地失效。

网友:
假时钟是指时钟越过阈值(threshold)无意识地改变了状态(有时在VIL或VIH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