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 "select_2d" 时,未对输出参数 "s1"

楼主(2022-10-21):
    调用 "select_2d" 时,未对输出参数 "s1" (可能还包括其他参数)赋值。什么原因啊请问
    function s1=select_2d(x1,adapt_value1)
    ...
for i=1:popu
        temp=0;
        for j=1:popu
        temp=temp+adapt_value1_new(j);
            if temp>=r(i)
                s1(i,: )=x1(j,: );
           break;
            end
    end
    end

网友A:
    仅供参考,当始终temp<r(i)时,即s1未定义,进而出现图示错误,建议在循环前预定义一下s1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当始终temp

我在循环外定义s1=zreos(20);警报解除了。但是结果也不对,仿真后工作区s1还是等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