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clone的FPGA的AS模式配置问题

楼主(2022-10-21):
    用CYclone的FPGA,配置芯片用EPCS1,应该是AS模式吧。配置时是把配置文件写入EPCS1中,请问,配置文件是如何生成的?并且怎么写入EPCS1里面去呢?

网友:
    配置芯片用EPCS1,可以是AS模式,也可以通过jtag对EPCS Flash间接编程。一般多用第二种方法。
如果你用的是Quartus软件,首先用File菜单下的“Convert programming files”命令将SOF文件转换成利用JTAG口对EPCSx器件间接编程的文件。
    然后下载转换后的文件。

网友:
    配置芯片采用EPCS1,可以是AS模式(cyclone手册里是这种方式接法),但是经过本人实验也可以像cyclonII器件一样采用JTAG间接配置。在采用quartusII软件情况下,只需将生成的.SOF文件转换为.jic文件,jtag下载时选择该文件下载即可。

网友:
    AS模式下,是自己编译后生成的,一个。sof文件,另一个是pof文件。后者是用于AS模式编程的。

网友:
无flash,有sram;没有晶振,如使用晶振,则需要外加晶振电路(一般用有源晶振)
    epcs是主动串行配置器件,常用的有epcs1、epcs4、epcs16,是与fpga配合使用的外部芯片,不是fpga内部的东西。fpga是sram工艺,掉电后程序就丢失了,需要外加配置芯片,上电时为fpga加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