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线程或中断都需要传输数据给一个专门的线程吗?

楼主(2022-10-21):
两个线程之间不需要进行同步。只有一些状态需要从A线程传输到B线程。

如果说数据只有一个字节的话,还有需要使用线程通信的那些函数去使用吗?是不是直接用全局变量更快更好呢?

另一种就是多个线程或中断都需要传输数据给一个专门的线程,这样也需要每个线程都用通信函数去传输吗?

比如说我有一个按键线程判断完按键状态后,执行函数去变更数据。然后另一个线程根据变更的数据去进行相应动作。再有一个线程专门读取动作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这种需要线程通信吗?

现在想用操作系统,但是感觉用的就像裸机带了个os一样用法。那些通信函数是会用,总感觉用了不方便,一个字节也要传输,不在同一个区域的数据也要传输。不如全局变量方便。

网友:
对实时性没要求的话,可以使用全局变量传递,接收数据的线程模块提供一个接口函数其它线程调用接口函数即可

网友:
多个线程调用些函数时,须注意避免访问冲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