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射频信号线上关于阻容封装选型的问题

楼主(2022-10-21):
    各位大神,我目前做一个输出功率为1W的模块,想请问各位大神,在射频信号线上能用0402封装的电阻、电容、电感吗?也就是说0402封装的电阻、电容、电感能承受功率为1W的射频信号吗?如果不确定的话,一般要怎么计算呢 ?

网友A:
    算错了,按射频阻抗50ohm,知道功率换算电流就行了,然后留>30%余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错了,按射频阻抗50ohm,知道功率换算电流就行了,然后留>30%余量即可
    例如我的功率是1w,电流就是根号下1/50?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网友:
    是的,正常你计算的功率输出也是以50ohm阻抗网络做参考的,所以进行电压换算来选择电容电阻,换算电流进行电感选择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