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低频段通不过怎么解决

楼主(2022-10-21):
原来有地线时候,EMC能通过,现在去掉地线后做传导实验低频段,通不过。现在要去掉地线,怎么解决通过EMC的问题?是否要加大电容?

网友:
    描述不清楚,很难回答

网友:
    EMC问题说到底属于能量传递的问题,通不过,要把实测频谱图放上来,有针对性的分析

网友:
    看频率,调整滤波电路的截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