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阿狸狗好用是SKILL

楼主(2022-10-21):
    有没有可以检查电源大小的sklil啊,每次画板都担心板子起不来

网友:
    可以直接在shape里面设置 小于某个宽度的 不铺

网友:
    shape里面设置 小于某个宽度的 不铺

网友:
    可以检查电源大小的sklil啊,每次画板都担心板子

网友:
    原理图难道没有标注每个电源的电流大小?

网友:
    这种的话根据原理图给的电流大小,我们在去计算铺铜面积,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金百泽的skill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