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压单电源供电运放求推荐?

楼主(2022-10-21):
本人之前做了个9V电压供电的比较器电路,用的是LM324N运放,现在想将电路的供电电压改为3V左右,望各位大侠帮忙推荐几款合适的低电压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型号供改进使用,谢谢!
由于使用干电池供电,电压会到不了3V的,所以希望运放的电压在2V左右是最好了

网友:
继续使用LM324,它的工作电压范围就能达到3V。

网友:
这要看你对信号的要求了,在用单电源时,运方不能输出负电压,其输出的正电压至少要比地高数百毫伏,当然如果你把运方同相端偏置在二分之一电源电压处,并以同相端作参考地,那运方是可以放大交流信号的。

网友:
2V那做不到的,导通不了,你可以多接点电池

网友:
ISL28133低电源低功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