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调试的vca821的程控放大电路,输入是500mv,1khz,输出是200mv,30mhz,而...

楼主(2022-10-21):
为什么我调试的vca821的程控放大电路,输入是500mv,1khz,输出是200mv,30mhz,而且不管这么调Vg都不管用?

网友:
前面加一级看看效果啊。

网友:
检查电路看看,如果电路没问题那就换块芯片试试。

网友:
自激了,这不是输出。

网友:
看看输入频率是不是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