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导出pads2007的封装库,然后导入到9.3版本呢。是不是一定要把封装库里的封装一...

楼主(2022-10-21):
怎么导出pads2007的封装库,然后导入到9.3版本呢。是不是一定要把封装库里的封装一个一个放到PCB文件里啊?

网友:
不用的,C:\pads9.3\9.3PADS\SDD_HOME\Programs\libconv9.exe这个就可以直接转换,您找致这个文件就成。

网友(2022-12-27):
如果自己命名规则比较好,几千个也不会重名,可把需要的封装全选中导出一个文件,任意名称都行只是一个代号,可以不同版本中导入,封装名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