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PCB和FFC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2-10-21):
FPC、PCB和FFC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
性质不同,fpc是一种柔性电路板;pcb是一种印制电路板;ffc是一种柔性扁平电缆。

网友:
制成过程不同。

网友:
FPC具有配线密度高、重量轻、厚度薄、弯折性好等特点,PCB具有可高密度化、高可靠性、可设计性、可测试性、可维护性等特点,FFC具有厚度薄、连接简单、拆卸方便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