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该功率问题

楼主(2022-10-21):
    只是把限流电阻改小,原来是70W保护,改成100W保护,其他没变,问题如下
    1.MOS管关断后尖峰电压比70W高
2.mos管在5分钟内达到100多度
    3.整流输出的二极管也比原来发烫
    请问这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初步估计是峰值电流模式控制。

网友:
    现在普通电源余量基本没有,你用75W调到100W磁芯都开始饱和。只有重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