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M350是什么用的呢?它的功能强大吗?

楼主(2022-10-21):
请问CAM350是什么用的呢?它的功能强大吗?

网友:
CAM350是一款制作PCB板的软件,通过这个软件可以看到PCB板的钻孔层,丝印层,阻焊层等相关的层。

网友:
这个软件能生成钻孔文件,给被链接的机器钻孔。

网友:
是线路板行业的工程软件,这个软件很有代表性,用的人也是比较多的。新人比较容易上手。其它类似软件有gerbtool ,genesis,genflex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