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12V,输出1.5A 5-12V可调(电位器),请问用什么电源芯片比较好?

楼主(2022-10-21):
输入12V,输出1.5A 5-12V可调(电位器),请问用什么电源芯片比较好?

网友:
我试过LM317T很烫。

网友:
用开关电源就行了,就是转换芯片+电感的形式。

网友:
可以使用LM2596-ADJ的方式。

网友:
建议还是用降压吧。

网友:
TPS5430,高频开关电源芯片,这个芯片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