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在电路里起什么作用怎样测量好坏?

楼主(2022-10-21):
    可控硅在电路里起什么作用怎样测量好坏?

网友: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可以在指定时刻打开的但是会自动在电流为零时断开的开关。
一般量门极和阳级的电阻 还有阳极和阴极间电阻

网友:
    可控硅在电路中起开关作用
    指针式万用表欧姆x1挡
对任意两个引脚进行测量,共六次,其中只有一次万用表指针发生偏转,则为单向可控硅,且完好。
不同型号的可控硅其允许通过的电流大小也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