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CST中如何计算远区电场强度 ?

楼主(2022-10-21):
    CST中如何计算远区电场强度 ?

网友:
    probe读出的正是该点的电场强度(要注意其方向)

网友:
    电场探针Probe中可以读出空间任意一点上的电场值,可以选择不同方位上的电场值。并且可以使用后处理模版得出用户想要的场值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