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器件面积

楼主(2022-10-21):
统计下器件总面积,以便看下板子面积够不够,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Tools→Reports 找到Summary  Drawing Report 双击,然后点击右下方Report选项可以得到报表,在
    Package Symbols: Total(0) Mirrored(0) Embedded(0) Pins(0)
这一条中,total表示总器件数。
    这样可以看器件总数

网友:
    直接查看板子大小不行?

网友:
    这种东西不好搞吧! 器件还可以正面背放呢

网友:
    全部摆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23-01-03):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