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最简略的色环电感识别方法

楼主(2022-10-21):
教你最简略的色环电感识别方法
教你最简略的色环电感识别方法色环电感的标法和色环电阻相同。体积巨细能够分辩出能经过电流的巨细。因为电感的使用环境千差万别,不可能用一种方式计算出全部电感要求,特定环境特制的规划 。小的电感只要芝麻大,大的电感有货车大。色环电感的基本单位是“微亨”,色环电阻的基本单位是“欧姆”,色环电容的基本单位是“皮法”。所以色环电感在电路板上的分辩,让很多的工程师感到头疼。别着急今天小昊就教你最简略的色环电感的识别方法。
教你最简略的色环电感识别方法以金昊德电感生产的色环电感为例,色环电感元件数值巨细的识别方法:颜色-数值-倍数-误差。金 0.1 5%、银 0.01 10%、黑 0 1、棕 1 10 1%、红 2 1E+02、橙 3 1E+0、黄 4 1E+04、绿 5 1E+05、蓝 6 1E+06、紫 7 1E+07、灰 8 1E+08、白 9 1E+09。其间倍数下面的1E+(数字);“数字”表明在前面数值的后边再加多少个零。例如:1E+01 表明10;1E+02表明100;其它如此类推。色环电感是导线内经过沟通电流时,在导线的内部及其周围产生交变磁通,导线的磁通量与生产此磁通的电流之比。在线路板电源部分的电感一般是由线径非常粗的漆包线环绕在涂有各种颜色的圆形磁芯上。色环电感器与普通色环电阻器类似,,通常用三个或四个色环来标示电感量,采用色环标示电感量的电感器通常称为色环电感器或者色码电感器。色环电感由线圈和磁芯组成,主要起储能、滤波的效果。在高频电子设备中,色环电感的外观有一层油漆,是起到绝缘的效果。色环电感在电路中的效果有点类似于变压器相同,用于信号的变换与传输,有时也称其为互感器。

网友:
    色环电感的识别方法和色环电阻差不多,知道每个颜色代表数值、倍数、误差就可以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