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铜皮问题,帮下菜鸟

楼主(2022-10-21):
如下图VCC有铜皮加固,但是走别的网络时居然能走在铜皮上,结束走线才显示错误,正常是不能过去的。走其它的不同的网络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看不见图
VDD要走线尽量的粗,不要走成环形

网友:
铜皮要给VCC的net号,另外走线按tab进去,模式选择walkaround obsta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