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TI AM6254的GPIO的引脚复用

楼主(2022-10-22):
飞凌嵌入式FET6254-C核心板基于TI Sitara™ AM62x系列工业级处理器设计开发,由于AM6254采用了Cortex-A53+Cortex-M4F的处理核+控制核架构组合,因此引脚自然也是分为A核的引脚和M核的引脚。

编辑切换为居中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如果A核的引脚不够用怎么办?可以把M核的引脚用作A核吗?答案是肯定的。

今天小编将为大家分别介绍这颗核心板的GPIO引脚信号描述、A核使用A核的引脚、用户空间如何控制GPIO以及A核如何调用M核的引脚并复用成GPIO。

关于AM6254的GPIO信号描述

我们通过GPIO可以了解有关AM6254这颗CPU的引脚框架,CPU手册目录:用户资料/原厂资料/SPRSP58_AM62x_DS_AI_2_16_2022

在6.3.10GPIO章节有如下描述:

编辑

AM6254的GPIO信号一共有两大组:分别是MAINDomain和mcuDomain,其中MAINDomain是A核的GPIO,有两组GPIO0和GPIO1,分别是92和52个引脚。

编辑切换为居中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编辑切换为居中

MCUDomain是M核的GPIO,有一组GPIO0,24个引脚。

编辑切换为居中

6.2Pin Attributes章节描述了引脚的控制寄存器PADCONFIG名称以及地址,以及每个引脚的属性。例如B13引脚,引脚名称是SPI0_D0,寄存器名称为PADCONFIG112,寄存器地址为0x000F41C0,可以复用的功能如下:

编辑切换为居中

Linux系统可以使用devmem2查看寄存器值。

root@ok6254:~# devmem2 0x000F41C0

/dev/mem opened.

Memory mapped at address 0xffff969c0000.

Read at address  0x000F41C0(0xffff969c41c0): 0x00010007

root@ok6254:~#

5.1.2.3Pad Configuration Register Functional Description章节。

编辑切换为居中

编辑切换为居中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A核使用A核的引脚

了解了引脚信号的描述,先不要着急,接下来先熟悉一下A核的引脚复用方法,以将SPI_D0用作GPIO为例,设备树配置修改如下:

arch/ARM64/boot/dts/ti/OK6254-C.dts

编辑切换为居中

编辑

修改完成后编译设备树,会在Image目录下生成镜像,然后替换dtb镜像,替换目录:/boot/OK6254-C.dtb。执行sync保存后重启。

用户空间如何控制GPIO

为了查看是否修改成功,可以使用如下命令查看GPIO使用情况

root@ok6254:~#cat /sys/kernel/debug/gpiogpiochip2: GPIOs 314-401, parent:platform/601000.gpio, 601000.gpio:gpio-330 (                    |led1               ) out logpio-331 (                    |led2               ) out logpio-332 (                    |led3               ) out logpio-333 (                    |led4               ) out logpio-336 (                   |fixed-regulator-rgb ) out logpiochip1: GPIOs 402-488, parent:platform/600000.gpio, 600000.gpio:gpio-433 (                    |net-5g-rst         ) out lo ACTIVE LOWgpio-437 (                    |phy_rstn           ) out logpio-438 (                    |id                 ) in  logpio-440 (                    |RT9186             ) out logpio-441 (                   |fixed-regulator-lvds) out logpio-442 (                    |phy_rstn           ) out logpio-444 (                    |heartbeat          ) out logpio-473 (                    |regulator-6        ) out logpiochip0: GPIOs 489-511, parent:platform/4201000.gpio, 4201000.gpio:root@ok6254:~#

方式1:
使用内核的gpio-leds驱动

root@ok6254:~# cd /sys/class/leds/root@ok6254:/sys/class/leds#lsheartbeat  led1  led2 led3  mmc0::  mmc1::  mmc2::root@ok6254:/sys/class/leds#
进入其中一个led1

root@ok6254:/sys/class/leds#cd led1/root@ok6254:/sys/class/leds/led1#lsbrightness  device max_brightness  power  subsystem  trigger  ueventroot@ok6254:/sys/class/leds/led1#
设备树默认配置触发方式trigger为timer,此时的led是按照定时亮灭的,可以改成手动控制。

root@ok6254:/sys/class/leds/led1#echo none > trigger  将方式改成正常模式root@ok6254:/sys/class/leds/led1#echo 1 > brightness  熄灭root@ok6254:/sys/class/leds/led1#echo 0 > brightness  点亮root@ok6254:/sys/class/leds/led1#
方式2:

使用/sys/class/gpio,注意,该方式不需要再设备配置leds节点,只需要配置引脚即可。如下是将gpmc_ad15引脚配置成GPIO。

编辑

编辑切换为居中

关于gpiochip的计算公式如下:

编辑切换为居中

Gpmc_ad15的引脚是gpio0_30,chip值为402+30=432,导出gpio:

root@ok6254:~#echo 432 >/sys/class/gpio/export

设置方向:

root@ok6254:~# echo out >/sys/class/gpio/gpio432/direction

设置高低电平:

root@ok6254:~# echo 1 >/sys/class/gpio/gpio432/value  置高root@ok6254:~# echo 0 >/sys/class/gpio/gpio432/value   拉低root@ok6254:~#
A核如何调用M核的引脚

并复用成GPIO?

设备树配置:

&mcu_pmx0 {mymcugpio1_pins_default:mymcugpio1-pins-default {                pinctrl-single,pins= <                                                                        AM62X_MCU_IOPAD(0x004,PIN_INPUT, 7)                    >;            };};&mcu_gpio0 {                pinctrl-names ="default";                    pinctrl-0=<&mymcugpio1_pins_default>;                status = "okay";};

使用gpio-leds驱动的配置,在leds节点中添加如下(若您正在使用手机阅读,建议您关掉“深色模式”):

---a/arch/arm64/boot/dts/ti/OK6254-C.dts+++b/arch/arm64/boot/dts/ti/OK6254-C.dts@@ -166,7 +166,7 @@                            compatible= "gpio-leds";                            pinctrl-names= "default";                            pinctrl-0= <&usr_led_pins_default>;-+                          pinctrl-1 = <&mymcugpio1_pins_default>;                            led-0 {                                    label= "heartbeat";                                    gpios= <&main_gpio0 42 GPIO_ACTIVE_HIGH>;@@ -206,6 +206,14 @@                        led-pattern= <500 500>;                        default-state= "on";                 };+              +               led-5 {+                      label = "led5";+                       gpios = <&mcu_gpio0 1 GPIO_ACTIVE_HIGH>;+                       linux,default-trigger = "timer";+                       led-pattern = <500 500>;+                       default-state = "on";+               };};
控制方式与前面提到的方式1和方式2一样,至此GPIO的复位完成。

当然其他接口I2C、CAN、SPI、UART也是类似,想要了解更详细的使用方式,大家可以关注后续的应用笔记。

网友:
注意事项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