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液位开关结构及优势

楼主(2022-10-22):
光电液位开关主要是由透明光锥、发光二极管、线材三个部分组成。
光电液位开关有两种形式:一体式和分离式,两者的区别是,一体式的外壳部分结构是光锥形状,分离式的则是将光锥部分分离出来,安装在水箱上的。其原理都是相同的,发射管发出的光线通过光锥反射回接收器,当传感器探头被液体浸入时,发射管所发出的光会折射到液体中,接收管则是接收不到光或只能接收到少量的光线;当传感器探头接触不到水时,发射管发出的光线会通过棱镜折射回接收器,传感器则会发出信号。
光电液位开关体积小、安装方便、可靠性高、精度高(精度可控制在±1mm),且受外界因素影响小。光电液位开关安装后可直接使用无需调试,易清洁,还具有免维护功能,对于水垢、气泡、杂物等问题都可以通过软件调试做规避处理。

网友A:
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

不可在强光下使用,会反光导致误判,如果是在这种环境下使用需提前做规避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