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如何批量选中同属性元件?

楼主(2022-10-23):
      比如我要同时选中所有100nf的电容,总不可能一个一个的去点选吧?

网友A:
    在左侧选中工程文件,右键编辑器件属性,会显示出所有器件,根据value值对器件进行排序,此时一样值的器件就在一起排列了。可修改其中一个的值,然后右下角拖选,即可实现copy。

网友(点评):
我要的是选中,不是要COPY,实际上我最终是想在PCB文件中选中,因为原理图和PCB关联,这样在原理图中选中,PCB中也就选中了。主要是为了手工焊接元件,一项一项的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左侧选中工程文件,右键编辑器件属性,会显示出所有器件,根据value值对器件进行排序,此时一样值的器件 ...

    提供一个思路,不一定最优哈
    1. PCB中选择Assign color命令,Find栏选择Symbols
    2. 原理图Find栏选择Parts&Text,搜索框内输入0.1uF(根据需求输入),点击Find。Find Results栏里会列出所有符合条件的器件。
    3. Find Results栏双击器件,会打开对应的原理图页,此时PCB里面也点亮了对应的器件。
4. 在原理图Find Results栏里一个一个点击器件,就可以把所有符合条件的器件在PCB中点亮了。

前提是把原理图和PCB互动的选项设置上。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但是需要一个一个的点

网友B:
    先这样 再那样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果然可以,虽然我用的版本和你这个界面有些差异,但结果都是可做到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这样 再那样

16.6 没有find by query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6 没有find by query

怕不会是装的1.66吧,  16.6有的  在Find面板最下面 有按钮

网友(2025-10-17):
引用 网友A:
在左侧选中工程文件,右键编辑器件属性,会显示出所有器件,根据value值对器件进行排序,此时一样值的器件 ...

刚刚看怎么改ORCAD封装出错的,就看到这么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