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向 flash 烧数据时出现:exceeds flash limitation

楼主(2022-10-24):
请问向 flash 烧数据时出现:exceeds flash limitation 请教大家! " I7 \6 ^& C+ q6 m

网友:
要写入的 flash 地址超过了范围。如果不是代码太大的问题,可以检查 scf 文件是否正确。

网友:
内部Flash就是存储器的ROM区域,掉电数据不丢失,但是Flash在芯片中比较重要,程序也是保存在这个地方,所以轻易不让用户进行随意的读写,以避免不必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