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射频电路原理图部分有电感是NC,这么设计时什么意思?

楼主(2022-10-24):
各位大侠好,
经常发现MTK的原理图,射频部分总会有标明是nc的电感(mtk说明nc是no connect),请问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另外,还会看到有nc标识的电容和电阻,这又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最后:p代表什么?h代表什么呢?

网友:
NC代表这个下地位置不放器件,你不用在意原理图里画的是电容或电感,你直要看它标示的数值为P还是H就可以了,因为电路有预留匹配位置,所以不得不将完整的电路画出来,再一个一个标示此位置为何器件然后多少数值。

网友:
电容代号C,单位F(法拉)
电感代号L,单位H(亨利)
p = 10的-12次方,10pF = 10 * 10的-12次方法拉
n = 10的-9次方
所以如果你看到器件数值为?pF(因为单位为F法拉,就能知道他是电容)
所以如果你看到器件数值为?nH(因为单位为H亨利,就能知道他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