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C89C52RC LQFP44贴片封装isp烧录检测不到单片机?

楼主(2022-10-24):
  • 自己画了一块板子,之前用的直插的封装,可以直接烧录,后来换了贴片的封装,就怎么也检测不到单片机了,感觉能排查的地方都排查了,晶振用示波器也量了确定起振了,晶振后面的电容也换了好多也不行,P1.0P1.1接地也不行,所有电路部分都用万用表测量了,保证没有虚焊,每个地方的电压也都正常,u***转ttl我也换过,txdrxd交叉不交叉都试过
  • 但是就是检测不到,但是我把同样的芯片拆下来焊到我买的最小系统板子上,就能烧录,放回来就烧不了
  • 求助大神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啊?研究了好久也没搞明白
  • 原理图
  • 板子实物图
  • 购买的最小系统板子

网友:
STC是冷复位下载的!先在isp软件里面点下载,再去启动单片机。

网友:
对比一下其他的下载参数,有的下载参数会依赖电路,也可以对比一下买的最小系统板和自己电路的差别。

网友:
详细的复查一边PCB的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