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再流焊工艺会导致哪些品质异常?

楼主(2022-10-24):
请问再流焊工艺会导致哪些品质异常?

网友:
冷焊通常是再流焊温度偏低或再流区的时间不足。

网友:
锡珠预热区温度爬升速度过快。

网友:
连锡电路板或元器件受潮,含水分过多易引起锡爆产生连锡。

网友:
一般降温区温度下降过快就会产生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