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C15单片机的四轴飞行器系统设计

楼主(2022-10-24):
在STC15单片机的四轴飞行器系统设计,有需要的可以下载参考。

网友:
STC15系列单片机,可以运行3种省电模式以降低功耗,分别是:低速模式,空闲模式和掉电模式。
时钟分频器可以对内部时钟进行分频,从而降低工作时钟频率,降低功耗,降低EMI。

网友:
空闲模式和掉电模式的进入由电源控制寄存器PCON的相应位控制。
SMOD, SMOD0:与电源控制无关,与串口有关,不作介绍。
LVDF:低压检测标志位,同时也是低压检测中断请求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