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无线模块抗干扰能力有哪些呢?

楼主(2022-10-24):
提高无线模块抗干扰能力有哪些呢?

网友:
尽量避免在干扰源多的地方使用无线模块。

网友:
在无线通讯领域中,带宽越窄,代表着抗干扰能力就越好,所以适当的修改无线模块的带宽,可以很好提升无线模块在通讯时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
降低传输速率。

网友:
定向天线可以增加信号的强度,从而提升无线模块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
屏蔽罩可以屏蔽掉一定外界干扰源对芯片的影响,同时也能防止无线模块工作时对外界产生干扰和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