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一般覆铜多厚?

楼主(2022-10-24):
电路板一般覆铜多厚?

网友:
大部分的电路板使用35um的铜箔厚度,这主要取决于PCB用途和信号的电压/电流大小。对于要过大电流的PCB,部分会用到70um铜厚,105um铜厚,极少还会有140um等。

网友:
一般单、双面pcb板铜箔(覆铜)厚度约为35um(1.4mil)。也有另一种规格为50um的不常见。多层板表层一般35um(1.4mil),内层17.5um(0.7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