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 的自动推挤走线功能怎么设置?

楼主(2022-10-24):
AD 的自动推挤走线功能怎么设置?

网友:
用PADS Router有推挤布线功能:PX、PP等选项

网友:
1、打开一个PCB文件,点击右下角的“PCB”,在弹出的列表中勾选“PCB”项目。

2、会在软件的左侧出现一个PCB的区块,找到“Differential Piars”,在下面有一个“Add”按钮,点击即可添加新的差分走线规则。

3、在弹出的“Differential Pair”对话框分别选择需要进行差分走线的网络,“Positive Net”即阳极网络,“Negative Net”为阴极网络。

4、选择好差分走线的两个网络后,可以在Properties为这对差分走线对进行命名。

5、设置完差分走线规则后,在PCB对应层点击鼠标右键,然后选择“Interactive Differential Pair Routing”。就完成了。

网友:
TOOLS—PREFERENCES—PCB EDITOR—INTERACTIVE ROUTING—INTERACTIVE ROUTING CONFLICT RESOLUTION—-选中PUSH CONFLICTING OBJECTS,然后确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