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仿真变压器对PCB信号的干扰呢

楼主(2022-10-24):
    各位大神,想请教一下,如何仿真变压器对PCB信号的干扰呢,类似空间磁场对PCB信号线的干扰,最好能有直观的时域波形,实际应用时PCB信号线旁有变压器,导致信号出现很多毛刺,现在需要仿真验证一下,但找不到方法实现,找了很多资料都无果,主要对于板级仿真怎么处理变压器呢,主要以cadence Sigrity 和 ANSYS 软件为主,请问各位大神利用哪个仿真模块可以实现呢,实在是没有思路,非常感谢~

楼主:
    求各位指点,感谢感谢~

网友A:
    这种情况要用三维电磁场仿真软件,如HFSS才能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要用三维电磁场仿真软件,如HFSS才能仿真

    老师,请问用HFSS可以仿真变压器对信号的影响吗,变压器模型需要自己建立吗,非常感谢~

网友B:
    过两天我仿一个给你看,dzkcool从来不帮忙解决实际问题,老是卖关子,并没有诚心去教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两天我仿一个给你看,dzkcool从来不帮忙解决实际问题,老是卖关子,并没有诚心去教别人

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