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电路并存,是否可以共用电源?

楼主(2022-10-24):
在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并存的时候,如一半是 FPGA单片机数字电路部分,另一半是 DAC 和相关放大器的模拟电路部分。各种电压值的电源较多,遇到数模双方电路都要用到的电压值的电源,是否可以用共同的电源,在布线和磁珠布置上有什么技巧?

网友:
不建议这样使用。这样使用会比较复杂,也很难调试。假如你的板子很简单,而且你一个人在搞,不需要交流,勉强可以!

网友:
数字电源部分与CPU电源共用,在模拟电源与数字电源部分需加电感、104(100nF)无感电容和47uF电解电容,以滤去数字电路中产生的高频干扰和低频干扰。

网友:
可以的,数电可以直连,模拟最好加上过滤电路,供电就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