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LPC2214 之类的芯片中如何实现数组的绝对地址定位,比如 51 的_at_的用法.

楼主(2022-10-24):
在 LPC2214 之类的芯片中如何实现数组的绝对地址定位,比如 51 的_at_的用法.

网友A:
*((char*)0x40000300)类似访问,这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0x40000300)类似访问,这样就行了!

谢谢,但这样做就无须定义数组变量,访问也不便,还有高招吗?

网友:
可以使用分散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