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在CAM350 9.5里面给工作板加上板边?

楼主(2022-10-24):
请问怎样在CAM350 9.5里面给工作板加上板边?

网友:
有宏命令的可以自动加。

网友:
先拼好板,再根据厂里面的规定要加几个毫米的板边沿着拼板4个角画一方形外框。再将拼好板的外框拷贝到画好的方形外框上。再用ALT+A-->P 自动填充,设置好间距,填充下就可以了 再把不需要的铜皮删除 需要的就拷贝到线路层就OK了! 文字就自己打字在复合层的负层上,设置为掏开复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