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E B40/41 Bypass支路怎么理解?

楼主(2022-10-24):
各位大哥,刚接触LTE ,想知道B40/41 Bypass支路的工作原理?不是很理解是怎么回事,提前谢谢各位了!

网友:
简单来说因LTE Band40(2300~2399MHz)、Band41(2496~2489MHz)与WIFI2.4G(2400~2497MHz)频段很近,所以当WIFI与LTE B40/41共存时,为了抑制邻近频率的干扰所以会走SAW Filter路径(边带抑制较高);但当WIFI功能关掉时就没有邻近信号的干扰,这是可以选择走Bypass路径,少了SAW的高损耗能够加强RX接收灵敏度。

网友:
正常情况是发射走BYPASS, 在WIFI打开的时候是走正常的通道,这个只是为了过认证。

网友:
要避开WIFI干扰!因为B40/41的频率和2.4G WIFI相近。
B40/41 BYPASS支路和正常通路的有区别的!